楼主(2012-01-04):
我是做锂电池伺服压机的,电气配置如下:FX1N系列整体式晶体管输出型PLC,FX1N-2AD模拟量模块,压力传感器给PLC的电压信号0到5V,松下A5系列伺服300W的,伺服工作在力矩模式。机器要求实现3Kg压力,误差+-0.05Kg。请问,能不能实现?程序大体怎么编?
是不是要选用高性能的PLC和好一点的压力传感器呢?

网友A:
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怎么编程呢?

网友B:
可以实现的,最好选用FX2N,这个浮点运算功能大

网友C:
是可以实现;1N的足够了呀!不知楼主是想应用PLD调节还是浮点运算加比例控制!

楼主:
是PID吧,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楼上怎么说PLD,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