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适用范围

楼主(2012-01-05):
一般西门子的变频器在运用中,控制电机运行,变频器和电机之间选取时的适用范围

网友A:
西门子的没怎么接触过,一般的变频与电机都是功率电压等匹配相当,变频器略大一级也是可以的。

网友B:
选变频器有好多参数哦,比如,负载类型,(水泵,恒转矩)功率大小,大点的电机需要变频器大一个等级,供电方式,单相还是三相。还有好多了,自己慢慢查,再不懂的话就问西门子的客服。

网友C:
看看应用场合,选同等级或大一个等级的

网友D:
确实得看看应用场合,选同一级或大一级的变频器。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是在说变频器和电机的选型。设计系统时,选型是需要计算的,需要一定的专业基础做铺垫。如果有这个基础,看看产品样本应该就OK的。或者先拷贝一个别人做的同类系统。研究一下他的参数配合。也能推论出这里面的“门道”。

网友F:
是问容量还是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