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共电

楼主(2012-01-05):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总控制柜,然后有4个就地控制柜,这4个就地控制柜要在总柜中用空开分别共电220V,  我给就地控制柜共电时候用2P空开一起把零线和火线都断开呢?还是用1P空开只断开火线呢?还是着两种都可以?

网友A:
要考虑负荷分配情况,三相负载尽量配平是原则........

网友B:
三相电压平衡!电流不平衡行不?

网友C:
这电流很小啊,说明负载不大,断火和断零都没问题,个人认为。

网友D:
请教~!电流不平衡和断火、断零有关系?

楼主:
楼上呵呵能说的再具体点吗..我还是有点迷糊

网友E:
工作零线可以通过开关;
如果能够确保零线不致混淆、不会产生错误,也有仅控制相线的。

具体可根据配电系统的方式,及现场情况(例如用电设备情况)确定;
如果是TN-S系统,有单独的PE保护线,应当将中性线N与相线一起控制。

也可注意一下有关标准、规范,我没有相应资料。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F:
两个都可以的

网友G(2013-01-0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得根据你的负载结构复杂度及供电类型来分析。

网友H:
用1P和2P空开都无所谓,为了不制造心里恐慌,建议用2P的。

网友I:
还是用2p好。

网友J:
我支持2P 成本不高呀,没必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