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5):
各位好,帮忙看看,这个图有没有错,还有请教下工作原理。?还有这个电路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
部分电路莫名其妙?漏洞百出?不想打击你!连业余都算不上!好好努力学好基础吧!!

网友B:
图面布置得不错,但我现在没有能力分析这种电路了,无法提出意见。
电路分析,需要经验,或者做试验得出结论。

网友C:
“部分电路莫名其妙?漏洞百出?不想打击你!连业余都算不上!好好努力学好基础吧!!”

你专门打击人哦!

你们有没有仇  ?

顺便问楼主,这个图哪里来的,干嘛用的?

网友B:
从“PWM比较输入”字样,就可判别IC块的用途、并能为电路结构所证实;可以根据IC块的引脚及外围电路,判别IC块的型号。
然后,找到其典型应用电路比较,就可以分析原理;
从原理分析中,就可以判别电路有无错误。

我有十余年没有认真看过电路了,思维很懒,只能泛泛地说几句。

网友D:
没有参数,仅部分图纸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