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5):
具体现象是!所有设备都在运行!忽然间所有设备全部断电!打开此配电柜发现总断路器没跳闸!下面的负载所有设备的断路器也没跳闸,把所有的负载小断路器一个个的断开后在把他们依次合上,这次所有设备都通电了。过啦一会儿又发生全部设备断电!这次还是断路器全部没有跳闸!去扳总断路器的闸断开时扳不下来,也就是断路器断不开。费啦好大的劲把总断路器的闸扳下了,(断开了)然后在合上去时问题出现了,又合不上去了。终于又合上去闸了,设备又都通电了,都能运行了。这时配电柜们没关。过了一会儿有人在喊配电柜冒火啦!一看总闸输出端中间那根相线的一个固定螺钉发红,就跟烧红的铁钉一样,也不知道电工怎么搞好的!不红了,过了一会又红了,也没人管他,最后自己好了不红了。我去看看那个螺钉烧过后的情况,没有金属光泽了,完全烧红过后的一副糊样,看情况是整个螺钉都红了,烧透了。请问大家这是个怎么情况,有危险没?哪的问题,有没有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咋解决?没管他还会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对设备有影响没?(设备是:铣床,磨床,行车一个)
哦!对了,有台床子上面配电柜中私人请电工外接了个取暖器!

楼主:
这是哪种牌子的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哪种牌子的plc?

KOYO,那是光洋的PLC。

网友B:
按照楼主描述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一定还有某些环节楼主没有搞清楚。

楼主:
就这!还有厂里有中频

网友C:
是的楼主好好检查一下   是不是还有什么样大负载 或者是线没压紧

网友D:
楼主不知是现在从事什么工种,学维修最好跟个师傅,人身、设备安全上首先有保证,入门也快一点。没有一定的基础,靠在论坛咨询感觉有点难,不知我说的对不。

网友E:
无论从事哪个岗位,安全是必须要首先考虑的

网友F:
不是吧,不跳闸?那电从哪里断开的?
应该是没有压紧发热使断路器过热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知是现在从事什么工种,学维修最好跟个师傅,人身、设备安全上首先有保证,入门也快一点。没有一定的基础,靠在论坛咨询感觉有点难,不知我说的对不。
铣床操作工!你说的很对!我今天找老板说了!老板不干,搞的现在老板见到我都跑!

网友G:
断路器的触头或者压线鼻接触不好。造成发热,重新压线鼻,打磨触头,再不行就换新的断路器。应急办法就是接上风扇降温

网友H:
大电流通过或接触电阻大才有可能发红

网友D:
在没有取得电工安全操作证之前,维修时必须要有持证监护人在场。

网友I:
有危险;接触不良故障。

   楼主作为一个设备操作工,而有电工技术方面的爱好,学知识的精神可嘉,但需注意安全;像这种现象,带电时不要去近距离观察;电工在工作时,也要注意保持距离。

网友J:
可能是负载太大,螺丝没拧紧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提醒!我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K:
线鼻子没压紧

网友L:
接线端子没有压紧,接触不良

网友M:
把总控开打开看看触点是不是烧没用了。。 毛病估计是在总开上。

网友N:
断路器触点或接线部位接触不良,导至发热跳闸,换个正牌断路器,非标产品太多了。

网友O:
凡是接触部分发热,烧红的,说明这部分就是有接触电阻了,有了电阻,通过大电流时,电就会做功发热,如不及时处理以后会发生火灾的!必要时一定要更换!安全第一,珍惜生命呀,实在没人换,或没处理好!就看好周围的环境,发生火灾时好逃生!

网友P:
应该是断路器质量问题,若是没压紧的话,起热现象会有,但不会出现切断及合闸时需用大力操作情况。

网友Q:
烧红的那个压线螺钉接触不良造成的,要么是螺丝没压紧要么是线耳和线没压紧,接触不良造成电流过大

楼主:
哦!有理!受教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关注及发表意见!

网友R:
楼主胆大啊,主断路器跳了也敢直接推上!!!
要是我绝对不敢。小命要紧啊!!

网友S:
线鼻子没压紧,接触电阻大

网友T:
总短路器中相触头虚接或烧坏,造成有时过电有时不过电的现象。如果控制显示仪表的电源正好从该相接出,就会造成全部无电的假象。

网友U:
好好检查一下 是不是还有什么样大负载 或者是线没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胆大啊,主断路器跳了也敢直接推上!!!
要是我绝对不敢。小命要紧啊!!

主断路器没跳!柜子里所有的断路器都没跳!但所有设备无故是断电了2次!
请看清我发的贴啊!我没动啊!是电工动的,我只是路过。。。。。

网友V:
1.接线要紧固,
2.断路器容量要大于用电设备装机容量。
3.断路器整定值要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W:
1、线鼻子位置没有压紧或者线鼻子本事压接不良;
2、选购了浙江货(或者西门子)断路器,内部触点压力不足接触不良或者内部的软辫子导电线开焊;
 对啦,神马是浙江货?
 关于这个事情我一直搞不懂,也没看到他们是咋修的,(不知道修没修)不过后来就没发生这类情况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疙瘩!

网友X:
线鼻子没有压紧过载电流大照成的,然后是红了以后和接头端子熔合在一起所以后来就好了,你现在要是把那个断路器拆掉,那个发红的线很难搞掉的。

楼主:
哦!没啥问题就行!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