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

楼主(2012-01-05):
请教一下各位高工:有没有在热处理这方面见长的。我有一种模具材料是Q235在热处理时,很容易变形。这种材料用什么处理方式,可以让他既不变形又有一定的硬度。

网友A:
理论上是通过淬火得到提高硬度,但不明显,还容易变形、开裂等。

网友A:
为啥不用45号呢?

楼主:
Q235材料容易加工。45#容易折断不容易加工。

网友B:
用45号钢调质料加工吧,调质料也好加工,可以采用高频淬火,还有就是零件的壁厚不要相差太厉害,太尖的内部角容易出现裂纹。

网友C(2012-06-30):
在进行什么热处理时容易变形,可能存在内应力或者内部结构组织不均匀,Q235可用正火处理较好,既可防止变形又能够提高硬度,但得看你要达到什么性能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