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

楼主(2012-01-05):
请问SEW变频器MDX61B系列的IPOS参数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MDX61B系列可以编程控制伺服电机 IPOS是位置控制的相关参数

网友B:
有MDX61B系列可以编程控制伺服电机 IPOS位置控制的相关参数的实用例子的大侠,请共享。

网友C(2013-05-27):
设置目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