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首先说明我对工控一点也不了解,指示我们的烘箱上用到的温度调节仪,拆解后,画了个电路图,运算放大器型号为HA17324A,5、6、7号脚空闲,只用了其它三个放大器,由于对电路不了解,请专家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没?
因为这台温控仪我原来用于控制我的自制12VDC电烙铁了,我把温控仪的电路板拆下来,安装在电脑电源壳内,温控仪的电源直接从电脑电源接,把原来坏掉的变压器也废弃了,前几天这个电路板突然坏了,不工作了,我用万用表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原因,从网上也没能搜索到这个温控仪的电路图,就自己比量着画了画。
第一张被烘烤变形的外壳
看看电路图,是不是很菜,呵呵,这个温控仪电路图我在网上一直没搜索到

上面几张是一个好的温控器,只是外壳烤坏了,电路工作正常,下面这个才是我要说的,那个黑色的小继电器是我上次换的,原来那个蓝色的坏了,还换过一个S9013的三极管,我把原来变压器位置接了了个LM317和一个电阻器,用来单独输出1.2-11v的可调压电源,这个调压电源壳原来的温控仪电路没有任何连接,只是借用了下电路板当载体。

楼主:
没人理偶啊!

网友A:
呵呵,我想理,但我现在不想看电路图了,帮你顶一下帖子吧;
电路图虽是手工画的草图,但感觉还是不错。

画出了电路图,应当电路分析也不困难了;
可以试着分析,并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