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机器上电显示正常 ,按启动键报ocb ,能复位。请问是哪部分的故障。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从驱动电路返回的模块故障检测信号.可以在解除逆变供电的情况下,逐一屏蔽模块返回信号,来确认.

网友B:
驱动电路是PC957+CD40106的电路吗

网友C(2013-05-08):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40106后边驱动对管的型号吗?

网友D:
OCB如果拆开来分析的话前面的OC大家都知道过流,B的话应当是制动单远,连起来可能是制动时过流。个人见解,请大家多多发表看法,错了请大家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