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有一台单相发电机,功率为30kw。转子轻微扫膛。故障现象是不发电。我给励磁线圈供电直流12伏,如果正常的话应该能够输出180v左右的交流电压。但是现在只有25v左右电压。请问是扫膛的原因还是线圈的原因?

网友A:
转速达到了吗?励磁线圈断路了吗?碳刷接触怎样?

网友B:
可以查看一下线圈的绝缘!

楼主:
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扫膛会影响发电电压吗?前提是其他都是好的,电机只是轻微扫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