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故障

楼主(2012-01-06):
本公司有一个安川的驱动器,故障①:连接上电源后伺服电机还能用手转动!故障②:刚上电后驱动器显示正常的状态,用手将其转动一下就显示故障【A-05】报警。我查看了故障报警的内容是:“配套错误,电机与伺服单元的容量不配套”这是什么意思?我这个一直在机器上用的好好的。就今天出现了这个故障···我其它2个一样的又没有问题。。。请大虾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有同样型号的设备(伺服马达.连接电缆.伺服驱动器)就可以采用用交换法确定故障的位置。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伺服放大器上的控制端子排上的外围线路;检查有无端子短路及断开的现象;及查看手册;手动能够运行;证明伺服放大器及电机硬件本身应该没问题;所以个人感觉还是控制线路问题?

网友B:
刚刚你的问题有点理解错误;你先看看手册;将伺服放大器调至强制手动(点动运行)看能不能运行;能的话;伺服放大器及电机硬件本身应该没问题

楼主:
手动控制不能运行····报警排除不了···只接上电源其它都没接【单相电】····还是显示报警状态····

网友C:
有一样的设备还不好办,挨个换,先确定是哪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