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我们公司有两台抓斗天车抓沙子,下面都是热的水蒸汽,东北冬天蒸汽大,严重的时候能见度只有几米,所以天车控制箱里全是冰,常常开车就放炮,很危险,求高手怎么解决可以缓解这种现象?在此首先感谢大家!!!

网友A:
把控制箱改位置,或者改用防爆等级高和产品!

网友B:
调高控制柜的防护等级呀,密封好了,应该能好点~!

网友C:
只有密封控制箱了,换密封性好的,或加装密封条,内部放上干燥剂,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D:
选用防护等级高的配电柜,或是想其他办法,比如把控制柜位置改到远离蒸汽的位置

网友E:
楼上各位给的建议已经很到位,楼主照做就行。。。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大家给我提出的宝贵建议,我的意思是说天车上的大的控制柜(大车、小车控制柜,变阻器箱),我说错了不是控制箱,大家给我意见了我很高兴

网友F:
天车上的大的控制柜也是可以做到防爆的!

网友G:
再点柜上加装散热风机!

网友H:
如果箱子小 建议换个密封防潮箱,
箱子大的话 建议该位置

网友I:
用塑料包上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J:
看了回帖,提到的方法有:挡、防、避、散,
挡:用塑料包上,挡住水蒸气;
防:提高密封等级,防止水蒸气进去;
避:改变位置,避开水蒸气;
散:加装散热风机,不让水蒸气凝聚。
这些意见,应当有启发作用;只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看能否实施、怎样实施。
或许亦可由此想到其他的方法,比如4楼提到的干燥剂,以及可否加温除湿等。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会按照你们的想法去试一试效果

网友K:
改控制箱

网友L:
改一下位置,或者密封一下均可,我觉得你能密封一下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M:
换个IP65的箱体  装个发热器 串个40度的温度开关 户外设备都这样做的

网友N:
选用防护等级高的配电柜

网友O:
用防爆的不就可以了,不过就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P:
控制箱装个排风器不让水汽凝结

网友Q(2012-02-16):
是不是考虑加热啊。让温度保持在40度左右。让箱内的水分蒸发掉。有个凝露控制器吧。我看韩国电箱有这个玩意。

网友R:
安装几天飞机 ,吹 不久ok了吗?

网友R:
说错了 是风机啊

网友S(2012-09-12):
引用 网友M:
换个IP65的箱体  装个发热器 串个40度的温度开关 户外设备都这样做的
表示赞同加个空间加热器。串个温度保险。另外外面尽量密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