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1.这电路总功功率多大,每相电流多少?如果选择电线,按2KW计算,还是按3KW计算(请不要说为了安全起见,选3KW,)
2.本人分析是总功率3KW,每相通过的电流是2KW,因为任意一相的回路只有通过二条发热管。所而选择电线时可按2KW计算,这样算法不知正不正确,请高工解答。

网友A:
呵呵,你错了,既不是3kw,也不是2kw,而是大约在2.5kw左右,用1.5mm2的电线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相电流明确了,那么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1.732倍,总功率计算如下:P=1.732UI=1.732*380*(2.5*1.732)≈2850瓦,线电流=2.5*1.732=4.33A
同意~!

网友D:
用2.5平方的电线好些!个人认为。

网友E: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F:
如果有1.5的也够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的相电流明确了,那么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1.732倍,总功率计算如下:P=1.732UI=1.732*380*(2.5*1.732)≈2850瓦,线电流=2.5*1.732=4.33A

设备的相电流明确了,每相电热管承受的电压是380V,所以总功率P=3*380*2.5=2850瓦;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1.732倍,所以,线电流=2.5*1.732≈4.33A。

各位朋友,我的计算与之相比较有不同的地方,等于与相似正好相反,谁的对呢?

回到楼主的已知条件,R1~R6,每根1KW,每两根并联为一相接成角形,其总功率就是6KW,所承受的电压是380V,其相电流应是2000/380≈5.26A,则线电流应为5.26A*1.732≈9A。选择1.5的电线也足够了。

网友H:
电压380V,电流5A,每路功率约2.5KW,1.5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I:
图画的有问题而已,假定A相线电流是5A,那么I1相电流是2.8A,而不是2.5A。所以这是楼主误导大家。
楼主出的图相互矛盾所以大家的回答都是对的。
钟工是按照6kw计算了,小笨熊是按照相电流2.5A计算的。

网友J:
楼主在故意挖坑要坑一下“高工”呢,似乎有意把R4~R6抹掉了,给出的数据基本可以断定三个都是错的。
就以你这个“图”来讲,每根R的功率真有1KW的话,其相电流就应是2.63A,线电流就是4.56A,如果2.5A和5A是你实测出来的,那你的电流表太山寨了。

网友K:
是做蒸馏水吗?一个是2.5KW,用2.5铜芯线完全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图画的有问题而已,假定A相线电流是5A,那么I1相电流是2.8A,而不是2.5A。所以这是楼主误导大家。
楼主出的图相互矛盾所以大家的回答都是对的。
钟工是按照6kw计算了,小笨熊是按照相电流2.5A计算的。

我的计算包括2.5A的共有两个结果。

第1个计算是以给出的2.5A为条件,直接按单相功率的3倍计算而得,是准确值,不是近似值,计算的线电流有根号3在那里,所以是近似值,这是我与小笨熊计算结果的不同。

第2个计算是想说明,按每相2KW计算出来的线电流,选择1.5的导线也足够了。

我不认为楼主误导了大家,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回答者只要能表明对或错:对的表示支持,错的就重新计算一遍就可以了。

至于他要求高工来回答就有点偏激了,这样的计算小电工就能够完成,也许是他有意的,给人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错觉吧。

网友I:
哈哈。。。我只看了您最后的结果咧。
按照公式计算您的结果是对的。
另外:我想说的意思是图中的三个数据都对不上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只看了您最后的结果咧。
按照公式计算您的结果是对的。
另外:我想说的意思是图中的三个数据都对不上号。

我的看法:
一支发热管电流就是1000/380=2.63A了,楼主给出两支并联才2.5A,可以理解为发热管用的时间长了,发热管电阻变大了造成的。

楼主给出线电流是5A正是本主题要问的内容:“这样算法不知正不正确”。当然就对不上了。这里可以理解成楼主真的不懂,或者是有意的。

网友L:
三角形和星型计算不同

网友M:
简单的星三角弄得这么复杂

网友N:
图上所标的电流数据逻辑混乱,找一本电路基础课本学习学习。一个简单的线电流、相电流关系给整的这么复杂。任何一个现场不可能因为如此小的负荷上6块电流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图画的有问题而已,假定A相线电流是5A,那么I1相电流是2.8A,而不是2.5A。所以这是楼主误导大家。
 楼主出的图相互矛盾所以大家的回答都是对的。
 钟工是按照6kw计算了,小笨熊是按照相电流2.5A计算的。

我的计算包括2.5A的共有两个结果。

第1个计算是以给出的2.5A为条件,直接按单相功率的3倍计算而得,是准确值,不是近似值,计算的线电流有根号3在那里,所以是近似值,这是我与小笨熊计算结果的不同。

第2个计算是想说明,按每相2KW计算出来的线电流,选择1.5的导线也足够了。

我不认为楼主误导了大家,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回答者只要能表明对或错:对的表示支持,错的就重新计算一遍就可以了。

至于他要求高工来回答就有点偏激了,这样的计算小电工就能够完成,也许是他有意的,给人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错觉吧。

钟工的第一种方法是根据已知电流算功率,第二种方法是根据已知功率算电流,
得到的结果就是1.5的导线就够了

楼主给的条件是有点差异,也只能假设某一个是对的,然后计算了
个人观点,呵呵

网友P:
2楼计算的正确

网友Q(2013-07-08):
图上不是已明确标注A'B'C'三相电流为5A了吗?直接选用三相1.5平方毫米电线就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