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机械手,自动码坯控制系统,码七层高,四行,左右行走用变频器+旋转编码器,上下用接触器+旋转编码器+刨刹。夹紧用气缸,拉伸用气缸,控制。

网友A:
接触器?楼主要用普通电机实现定位?

网友B:
其实上下行走不用编码器都可以啦,用行程开关定位也行,你说得不清楚看不懂

网友C:
你这么做完精度感觉不会太高,但应该实现到码坯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