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准备用三菱的fx1n的plc,两个伺服电机(松下)伺服驱动器也是松下的,动作就是一台电机左右行走,另一台上下行走,以前没有做过伺服的编程,不知从哪里下手,plc用FX1N的还是用FX2N?用不用特殊模块?一台plc能控制了两个伺服电机吗?编码器的信号需要进入plc的X1端子吗?是plc给伺服驱动器脉冲信号控制电机,还是编码器的信号进入伺服驱动器闭环控制?这么多的问题别把大侠们问烦了,O(∩_∩)O谢谢了,还有用什么触摸屏好,软件用什么。再次谢谢

网友A:
呵呵;可能你最后还是要找人来搞定了;
二轴没有插补的话用PLC主机就行了,用FX1N  MT的型号;
如果有插补就需要专用的模块;

网友B:
FX1N没有浮点运算,FX2N没有定位指令,如果有浮点运算可以考虑FX3G和FX3U的,没有可以用FX1N的,两个轴没有插补可以用主机控制
通常来说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觉楼主真的是第一次弄,不过没关系,只要工期不紧,自己玩玩是非常有意思的~!

网友D:
自己慢慢搞吧

网友E:
拿几百元买个运动控制器,省事

网友F:
精度如果不要求不是太高可以用运动控制卡
可以在掏宝网上  输运动控制卡   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FX1N没有浮点运算,FX2N没有定位指令,如果有浮点运算可以考虑FX3G和FX3U的,没有可以用FX1N的,两个轴没有插补可以用主机控制
通常来说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H:
我也正想学这伺服,,不知大家有什么好资料没有?有的话发我邮箱longz1983@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