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611U怎么又些参数无法在驱动器的小液晶显示上看到,比如P1600以后的,中间P800-P900多的?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通过驱动配置软件从电脑里查看,并且每个参数都有说明。

网友A:
如果是数控的可以到机床参数里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