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为什么IP地址里输入192.168.1.1进不去        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脑与猫之间的网线正常吗?

网友B:
有的是192。168。0。1

网友C:
晕,一头雾水,进不去哪啊?

网友D:
先先要知道网管和IP地址,设置电脑的网卡地址,打开网络连接的属性,选择internet协议,双击打开,选用“使用下面的IP地址”,IP地址填入192.168.1.2,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1.1”,设置好之后按确认,一般的网络协议是可以进入的,试试看吧,祝您好运。

网友E:
问的不是太清楚,楼上大侠写的详细!

网友F:
你是用路由器?

网友G:
为什么在IP地址里输入?那是网关的IP,你要进入路由器的设置的话,是在地址栏里输入这个地址才行的

楼主:
对,一IP地址填入192.168.1.1,改192.168.1.3。二插俩个网线在inter,改一个就好了

楼主:
1,首先先把电脑的本地连接里Internet协议(TCP/IP)属性里没有设置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以及DNS改成如下图

然后在ie浏览器里输入192.168.1.1登入路由器管理页面,输入回车后会提示要求输入路由器管理帐号和密码,   帐号、密码均为admin

2,登录后显示这页,由于我已经设置好了,随意现在看到的是我设置好的页面,没设置过的会显示让你通过设定连接或者高级设定的广域网络-因特网络内设置

3,我们点快速设定,这个是第一页,我这里的VPI、VCI是8 35,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这个自己问10000吧,或者上百度搜索,这里乱填会造成不能用自动拨号的后果

4

5,启用局域网 DHCP 服务器 这个要勾 不然不能用

6,之后应该是来到这页 让你输入你的帐号和密码,可以勾永久连接

7,下一步后出现的样子和选择,基本不变,最好不要修改局域网IP地址(默认网关IP地址),改了的后果是IPTV么的用~

8,下一步来到这页,让你看看你设置了点啥,然后点完成重启路由

9,然后我们来到高级设定里的广域网络因特网络里设置,按着我的图对比着设置,无非就是看看有没有缺少的,少了的自己添加个除了修改VPI/VCI的数字,都是一路下一步

10

楼主:
9步完了以后确定在开机还是能登陆一台,我的是zte831猫加路由器

网友H:
你说的IP地址是网址栏吧,有的可能是192.168.0.1,还有就是你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设置是否正确,正确不会连不上的

网友I:
也有可能是129.168.100.1

楼主:
本地连接协议手动IP 192.168.1.3  255.255.255.0  192.168.1.1  DNS192.168.1.1
宽带连接,连上后在IP输入192.168.1.1,zte831的密码和名都是admin
1在高级设置里把虚拟对号去了
2快速设置陕西榆林 VP1 0  VCI35
3PPPoverethernet(pppoe)点黑点
4自动取的广域网IP点黑点,启动网络地址换NAT功能点黑点
5启用局域网DHCP服务器点黑点356天
6完成

网友J:
这个要看路由器哦!
楼主可以看看路由器上有说明的!
还有就是路由器被人改过网关。

我家的路由器我就会把网关改成192.168.18.234

网友K:
DNS  输了吗?

网友L(2012-02-26):
你想设置的是猫还是路由器呀

网友M:
相信楼主是知道如何进入路由器的。不能进入,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网卡是否出问题(大多数情况是网卡突然坏所致),右击“我的电脑”点击上栏中的“硬件”,再点击“设备管理器”,进入“设备管理器”,看看有否“网络适配器”一行,如果没有就是网卡坏了,换一个新网卡即可。如果发现存在网卡,则再检查关于IP地址的问题。

网友N:
这个是路由地址吧,你有没有路由器呢

网友O:
楼主是想设置路由器吧?
路由器的设置界面有的是192.168.1.1  有些是192.168.0.1
具体看楼主是什么牌子的了D-LINK的是192.168.1.1
                       TP-LINK的是192.168.0.1
一般登录名是admin
   密码有的是空的(出厂时没有密码)有的是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