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掉什么原因

楼主(2012-01-06):
我们厂一台数控立车上电机床自动加工完程序后没过一会不知什么原因主轴突然掉了下来,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原因!上电情况下主轴掐紧是那什么控制的,有点模糊?

网友A:
主轴上下是伺服电机控制的,就要检查一下机床是否有报警。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判别。

楼主:
机床没有任何报警,请问跟抱闸有关系吗?以前机床好好地,有一次丝杠断啦,之后从新装上后电机抱闸不起作用啦后来中间接了继电器好啦。但是最近上电情况下掉了两回啦,掉了后就使能加不上所有轴都动不了,从新上电就正常了。帮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在停机情况下,主轴是靠抱闸控制的,电机加上使能后就由电机来控制了。机床主轴有平衡装置吗?如有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B:
我非常同意二楼的意见

楼主:
是小行立车没有平衡装置。

网友C:
你这样的情况,一般很少见啊,像你论述你们主轴上下应该是丝杆的,那么丝杆与主轴上下是伺服电机是直接连接还是通过同步带来驱动,总之这些很笼统的,要根据现场看菜知道,这里只能凭空估计一些表面问题而已,不是绝对,,,,,,,

楼主:
这一套是电机直接连接丝杠的,我也想不明白现在用还好好地。哈哈

网友D:
你看看给抱闸供电的电源和系统其它电源是否共0V了。或者更换单独的开关电源给抱闸供电。可能是电压拉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