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这是我上次拿回家修的,别人说是报2340故障也就是电缆或IGBT短路。都是我在家试机无论是空载和带载都可以正常运转,在家一只放了好几天。别人拿去用还是不好用,我今天还去看了再天车上面的,现在是宝输出U2V2W2断开起机都有有故障。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量模块是好的,确定是变频器有问题但是具体不知道是那坏了,各位帮帮忙啊,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A:
不知楼主在家试机,带的是什么负载?
可能仍是驱动电路的电流驱动能力不足所致,首先检查驱动电源的滤波电解电容,有无容量减小现象。

楼主:
咸老师您好,谢谢你的指导。我有您的两本书可是上面没有介绍ABB或者丹佛斯的啊?我想应该也是大同小异吧,第四章讲的是驱动电路的维修,光耦AJ314,和T6790。咸老师书里有AJ316的电路不知道和AJ314一样吗?T6790有是什么电路?网上没有查到,您还说还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没有修过变频器,不知道现在哪里坏啊?(竟修些个焊机

网友A:
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就是说因某种故障原因电源的输出内阻变大.如滤波电容容量变小,整流二极管正向电阻变大(整流效率变低)等.

楼主:
谢谢咸老师,我看看。不行我把板或者变频器发给你吧?不知道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