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问题?

楼主(2012-01-07):
我把电机接线端子上下换位了可以吗?
如图即u1和w2换位置、v1和u2、w1和v2位置同时互换?可以启动吗?
按照下图改接后可以运转吗?

楼主:
麻烦前辈帮助为什么改后不行啊?难道是星河角方向不一致吗?
谢谢了?

网友A:
改了应该行,转向不变。但这样麻烦,不如直接改电源L1,L2,L3

楼主:
星角启动为题?因为电机进水发潮后,需要烘干,就报电机接线盒的6根线拆下来了,拆时候就记得上部w2-u2-v2是一根电缆对应黄绿红颜色,下部u1-v1-w1也是一根电缆对应也是黄绿红,星角启动柜那里没有改动,烘干完后节电机时,由于徒弟马虎,把上下电缆弄颠倒了。不过从做左到有依然两根电缆依然都是黄绿红啊,启动时我没在徒弟说启动时嗡嗡响像缺项啊,把上下电缆调换过来后正常了?不明白,为什么起不来啊?图纸如上啊。

楼主:
星角启动为题?因为电机进水发潮后,需要烘干,就报电机接线盒的6根线拆下来了,拆时候就记得上部w2-u2-v2是一根电缆对应黄绿红颜色,下部u1-v1-w1也是一根电缆对应也是黄绿红,星角启动柜那里没有改动,烘干完后节电机时,由于徒弟马虎,把上下电缆弄颠倒了。不过从做左到有依然都是黄绿红那?启动时..

网友B:
不会起不来的

网友C(2014-07-15):
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