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7):
今天看到这个问题,也看了大家的回帖,感觉很奇怪:m8037可以控制run指示灯吗?

网友A:
PLC可以通过外部端子控制PLC运行和停止
有一种情况,当在PLC参数中设置PLC运行端子,并且程序中控制M8037等输出,可以在PLC原处于RUN状态,通过接通M8037等使PLC停止运行

网友B:
原来还真没有研究过,学习了。多谢F版!

网友C:
是不是24V短路了

网友D:
如通过加密使PLC停止运行就无语了

网友E:
这个真没研究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