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7):
L     #Shift_Bit_Number
     L     30
     >I
     JC    set0
     TAK
     L     1
     <I
     JC    set0
     JU    nxt
set0: L     1
     T     #Shift_Bit_Number

nxt:  L     #Shift_Bit_Number
     L     1
     -D
     L     1
     SLD
     T     LD   100
     L     #Shift_Dword
     SLD   1
     T     #Shift_Dword
     L     LD   100
     >D
     JC    set1
     TAK
     L     1
     <D
     JC    set1
     JU    set2
set1: L     1
     T     #Shift_Dword
set2: SET

数据类型  shift number 为int
              shift dword 为 双字
实际选取 shift number 为 10
             shift dword 为 md80
请问,为什么 m82.0  大约1秒左右 通一次?

我个人理解  10-1=9 左移一位后 为18
第一循环后 shift dword 为1 以后每次左移一位 直至大于18 如此循环 那么也就是说 shift dword 最多到32 那么也就是最多 m83.5会为1 那不是m82.0 永远不会为1了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都是鸟语,偶看不懂啊!

网友B:
哦,这是结合文本显示器编写的是有点难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这是结合文本显示器编写的是有点难看
不知道不要乱说,好不好!

网友D:
这是什么程序,没见过,也不会写,求高手。

网友E:
转为梯型图看看,明白点啊,了然点啊

网友F:
应该是文本屏程序吧,看语句表能不能转换成梯形图

网友G:
转为梯型图看看,明白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