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注意,感觉莫名其妙!

楼主(2012-01-07):
这是无功电容的电流值,怎么三项不一样啊?为什么啊?

网友A:
三相电源的电压不完全一致,三相电容的容量不完全一致,都会导致电流不一致

网友B:
三相不平衡!

楼主: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把电容损坏?

网友C:
差这么点点 很正常

网友D:
指能说正常.

网友E:
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F:
可查找有关资料,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按道理,电容器的容量,也会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G:
这要看电容器的容量是多少

负载是多少?

网友H:
这应该是正常现象

网友I:
这里的因素很多 接入接触器接点电阻 电容容量 三相电压平衡率 再说也有误差范围在规定之内就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不平衡

网友J:
这么点不平衡,不太要紧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可查找有关资料,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按道理,电容器的容量,也会有一定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