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问题

楼主(2012-01-07):
我想请问一下工厂里的照明配电箱的漏电保护是采用漏电断路器还是微断加漏电保护模块(我们用的是施耐德的IC65系列的微断),

还有能否介绍一下漏电保护的选型问题?

希望哪位高手能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在西门子的传动论坛里看到过类似的问题讨论。是关于漏电保护器的。现在的漏电保护器种类很多,有低漏电保护的,有高漏电保护的。低漏保护是保护人的安全,高漏保护是保护设备的安全和防火安全。

好像实用性都很差。可是许多的行业安全标准规定,漏保是必须要装的。搞得人晕晕的。装了没用,不装不行。检查通不过去。纠结

网友B:
都装一下,然后试试,那个满意用哪个,不过这类东西工作都不稳定,神经病似的

网友C:
总断路器有漏保的话就装2P的,没有就装1P+n

网友D:
我没见过“漏电保护模块”,是能够提供信号分断断路器、还是仅有指示信号?
漏电保护断路器的选型,一般地说,是根据保护对象来选择合适的类型、规格。

照明配电箱,如果有插座等,漏电保护是用于保护人身安全,则应当选用漏电时能够切断电源的开关器件。

网友E:
微断加漏电保护模块这个没用过,保护装置还是需要的

楼主:
是微断加漏电保护附件。

网友F:
漏电保护我觉得还是装一个总的漏电保护开关吧,下级的分开关就不用装了,如果每个都装得话确实非常麻烦。

网友G:
漏电保护我觉得还是装一个总的漏电保护开关吧,下级的分开关就不用装了

网友H:
总的漏保能不装尽量不装,否则一跳闸,全部支路死光光。按照规定固定插座,接移动手持电动工具的电源需要装漏电保护开关,选择漏电,<30mA的。

网友I:
总的装一个漏电动作值大,动作时间长的,分路就装动作值和时间值都比总漏电开关小和短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分路漏电就总闸跳闸了,而且检修起来也容易

网友J:
照明配电箱加低漏电的微断就可以啊。照明为了防止乱接线造成人身伤害。

网友K(2012-09-12):
引用 网友L:
要装就装1P+n的那种(外形较紧凑),施耐德的外形太恐怖了!
实际高可靠性的工业设备(例如上汽的汽车生产线、通用的汽车生产线等之类),我没有看到安装一台漏电断路器的!
怎么恐怖了。我觉得还不错啊。单相的挺紧凑的。就是三相和四相那种需要组合长度长了点。感觉质量比正泰好多了。我家就是正泰的。三个月按测试就不会跳闸了。果断换施耐德的

网友M:
是呀用一段时间,点检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