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7):
本人有一台安川∑-Ⅴ系列的伺服器,就拿来学习用,电机轴不接任何负载,PLC用的是FX1N-40MT,我设置了伺服的一些参数,让其处于位置控制模式中,有接入伺服ON信号,警报复位信号,位置偏差清零信号,脉冲信号,旋转方向信号,定位指令用的是绝对位置指令DRVA,试机前无任何报警,上电的师傅,伺服显示的是bb,当伺服ON信号接通时,伺服显示FUN,当我发脉冲给伺服器时,驱动器就报过流,瞬时最大负载的警,但我电机没带任何负载,怎么会瞬时最大负载,不解啊,高手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怎么弄让伺服不再出现这样的报警,恳请大侠们,伺服在位置模式,用什么指令,该注意些什么之类的,怎么让伺服转起来?谢谢了。

网友A:
去查一下接线,如编码器,U、V、W等等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一下接线,如编码器,U、V、W等等接线是否正确。
我已经反复确认过,接线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B:
速度过高了,把运行频率降到100试试,速度慢慢上调,达到最佳状态为止。

网友A:
伺服参数设到出厂值,位置模式,再试,不行的话,取下电机,手动转一下轴,看是否正常。看电机本身有无异常。

楼主:
我怀疑是驱动器哪里坏了,老是报过流,过载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