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回路中没有启动按钮行不行??

楼主(2012-01-08):
这两个控制图中区别是:
一个只用了个旋转开关来控制KM启动,停止。
另一个由旋转开关来做停止控制,按钮来做启动控制。
在此控制回路中,如果不用启动按钮,只用旋转开关,有什么问题吗?!!
规程上有这个规定吗?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和使用要求,以及对操作人员的要求、管理情况等。
第一个图,设备在运行情况下,若突然断电、而未将开关置于断开,则在来电时,设备又会运行。
从电气设计上考虑,第二个图较为安全,有失压保护。

网友B:
启动、停止按钮不容许用旋钮,对于安全要求高的地方停止按钮应该使用急停按钮。

网友C:
按钮主要还是做失压保护和电机过载后需要认为处理后再送电,这样运行会安全可靠。

网友D:
启动按钮能做失压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和使用要求,以及对操作人员的要求、管理情况等。
第一个图,设备在运行情况下,若突然断电、而未将开关置于断开,则在来电时,设备又会运行。
从电气设计上考虑,第二个图较为安全,有失压保护。

网友F:
第二图可靠些,安全必须要考虑的

网友G:
最好要安装启动按钮,而且不要用旋钮,那样不安全

网友H:
图二是电路图最基本的失压保护线路,图一如果热继电器没采用手动复位的话比较危险

网友I:
具体问题才可以具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