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8):
工厂内的配电箱里,它的进线断路器额定电流有那几种,它的出线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有那几种?

网友A:
断路器的型号、规格,可查手册或产品样本等;
断路器的选择,根据负载要求确定。

网友B:
这个要根据负荷来算。

网友C:
这个没办法回答啊,要根据实际负载来确定的

楼主:
忘了说了是照明配电箱,可以说说一般都是多少额定电流的。

网友D: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看的!

网友E:
照明配电箱,内部的断路器应该就是普通的小型断路器,1P或者2P的都行,小型断路器的跳闸曲线有B,C,D型,普通配电用C型就OK了,然后根据负荷来确定额定电流,通常额定电流应当比负荷值大一些,就大个30%左右吧,留点余度。

网友F:
实际情况

网友G:
要根据负荷来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照明配电箱,内部的断路器应该就是普通的小型断路器,1P或者2P的都行,小型断路器的跳闸曲线有B,C,D型,普通配电用C型就OK了,然后根据负荷来确定额定电流,通常额定电流应当比负荷值大一些,就大个30%左右吧,留点余度。

精彩

网友I:
要根据负荷来计算,

网友J:
好像照明用B、C,动力用D型吧

网友K:
这个要看你预装在那一路生产线上,估算一下 总功率,,,,买现成的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