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8):
下载地址:
http://www.dcszg.com/dcslt/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377
请先注册后下载
注册后即可下载

1 plc控制变频器在那种情况下应优先考虑通信
2 堆栈指令在PLC中怎么看出来
3 s7200的通信模块如何与电脑中的组态王进行连接
4 为什么一台变频器,缺相保护VF没有用,但是用矢量控制能使变频器报故障
5 欧姆龙 c631 触摸屏10进制下载到PLC是按10进制,16进制,还是2进制进行运算
6 西门子PLC强调位,字,字节,双字,而日系PLC不那么强调为什么
7 变频器是怎么选型的,是根据电机容量,电流,还是什么
8 modbus rut 和MODBUS ACSII有什么区别
9 s7200 看门狗如何设置
10 profibus总线概论
11 profibus 通信故障是不是在整个profibus,如果有个站报警会影响到后面的站

都报警吗
12  同一台变频器加速时间是0.5秒和1秒,那一个加速时间更快,太短的加速时间

会不会造成电机励磁过激
13 变频器设置加速但不起作用是怎么回事?
14 什么是矢量功能
15 三菱PLC软件能分块编程吗
16 西门子s7200与文本显示器的综合应用
17 自由口通讯功能和modbus,profibus,devidenet等通讯方式一样稳定吗?
18 触摸屏可以不通过PLC连线去直接控制变频器吗
19 s7200与三菱PLC如何通信
20 变频器如何选型
21 变频器矢量控制是什么
22 变频器省电主要体现在那几个方面?在那些场合?
23 为何变频器输入差一相,变频器显示为过流?
24 s7-200 micro/win 编程软件的使用
25 s7-200高速计数器如何定义
26 s7-200 基本指令的使用
27 三菱逻辑与指令如何运用
28 modbus通信协议
29 s7-200 PID指令使用
30 温度模块能不能直接接热电偶模块?
31 西门子s7-300与其他PLC相比的优点是什么?
32 三菱用DO或V怎么编程
33 康沃通变频器为何一上电就有故障
34 FX2N-LC是什么模块
35 欧姆龙PLC温度模块的设置
36 s7-300安装时缺少SF文件导致安装不了的原因
37 关于接地的规范,如何正确的接地,底线如何取得,如何区分
38 西门子 s7300那个FB模块保存不了
39 欧姆龙编程,需要电缆吗
40 s7200网络读写向导,如何设置其中的项
41 三菱CALL指令的使用方法
42 变频器的摆频功能应用在什么地方
43 FX PLC和台达变频器通信,用触摸屏来连续改变调速数据,为什么负载反应太

44 三菱PLC和变频器通信时的设置,那个停止字是什么意思?
45 三菱PLC和电脑上位机通信时,可以用N吗?
46 欧姆龙 PLC步进指令能否循环控制?
47 欧姆龙中的CJ1M中的W是什么意思
48 变频器电流的测量数据为什么不符合吉尔霍夫定律?为什么测量的电流值显示

输出高于输入?
49 PLC方的应答帧应编写哪些数据内容?
50 闭环控制与矢量控制的区别?
51 设备需要提速一倍,通过改变减速机齿轮比,变频器参数需要改变吗
52 三菱PLC通信状态字解析
53 欧姆龙和三菱编程的区别
54 西门子STEP7中OB,FC,FB,SFC模块的区别与联系
55 三菱模拟量输入要调整增益和便宜,欧姆龙怎么调
56 编写的四层电梯梯形图,用哪些功能会简单些
57 s7200  字节应用在哪些情况
58 三菱 PID指令S3+1控制位的方法
59 s7200的子程序和主程序是什么关系
60 佳灵变频器怪故障解析
61 普通电机能调到多大范围
62 自由口通信和MODBUS,PROFIBUS,DEVICENET等通讯方式是否一样
63 欧姆龙 AR10.01是属于什么
64 西门子字的概念
65 变频器无故障但是不能高速运行,怎么回事呢
66 用优选法确定PID中的P参数
67 55KW的电机想要电动慢速,是加变频器,还是软启动器
68 欧姆龙PLC组网时时候需要转接器吗
69 欧姆龙加特殊模块,地址怎么编
70 三菱 PID是不是像放大电路里的反馈回路工作原理一样
71 欧姆龙与其他PLC的不同点是什么
72 在较长路线的情况下,模拟量选择0-10v还是4-20mA
73 西门子s7200 一个字节的范围
74 欧姆龙PLC如何与编码器进行通信
75 数据继电器与辅助继电器有何区别
76 过载保护有何特点
77 profibus 组成及如何组态
78 加密的FB1能用SCL打开吗
79 欧姆龙 CPM2AH可否带3块CQM1A-AD041
80 三菱 plc K4m100中的K4代表什么意思
81 欧姆龙中的AR,HR,LR,相当于西门子与三菱中的什么
82 变频器即要外部控制,又要内部控制,如何设置参数
83 气缸如何定位及操作
84 欧姆龙PLC什么时候用到寄存器
85 变频器加速时间如何选择
86 西门子读取系统时间的指令

网友A(2012-08-02):
楼主,为什么不能下载呢!!

网友B(2013-02-18):
网页不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页不存在?
好像需要会员吧。。。

网友D:
为什么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