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8):
有个学员单位的S7-300与PROFIBUS-DP从站的通信经常中断,下面是我和他的对话:
学员:这个系统开始一两年通信还很正常,后来出现问题。因为通信距离较远,我们增加中继器后有所改善,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出现问题。
廖:降低波特率可能会解决问题。
学员:我们已将波特率讲到最低了,还是有问题。
廖:你们的系统投运后有没有什么改动,例如是否增加了变频电机?
学员:投产后设备没有什么改动。
廖:(突然想起)你们车间的生产环境怎样,有没有粉尘和油污?
学员:我们是选矿车间,粉尘很大。
廖:(恍然大悟)开始一两年运行没问题,设备也没有改动,说明不会是安装布线的问题,也不会是干扰问题。肯定是因为粉尘导致的网络接头接触不好造成的故障。
根据网友的经验,即使环境较好,通信出现问题时,也应考虑DP接头的接触问题。
下面是网友HUANGZE75的经验:
我公司德国进口设备运行5年多时间,使用DP总线时,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DP插头问题,我们使用的是不需要接线的西门子插接接头,使用西门子的DP线,插头没有DP诊断功能。
主要问题是插接的导线和插头内的刀片在温度变化时热胀冷缩,偶尔产生接触不良,导致丢失子站,生产线停止运行。一般都是发生在凌晨时间。
采取的措施:重新做接头并且将接头更换位置后使用,使用端子接线方式的DP接头。基本解决了因为DP接头问题导致的丢失子站问题。
以前使用的DP接头基本上都是塑料外壳,对电磁屏蔽的效果不是很好,目前有全金属外壳屏蔽的DP接头,对电磁屏蔽比较好。总线接线方式有插头插座连接或直接接线连接两种,建议使用直接接线方式比较稳妥。在DP子站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建议使用有指示灯诊断指示功能的DP接头,对于DP通讯故障检测就简单多了。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