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步进顺控程序暂停重启后不能从头开始运行

楼主(2012-01-08):
我练习这个程序的本意是程序运行时可以暂 停,重新运行后可以再从头运行,实际是例如运行到s21时中断。再启动的时候,就是s21处开始,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请问高手,如何能做到我想到达到的功能?

网友A:
貌似需要断电保持用寄存器

网友B:
断电保持的才可以

网友C:
S是有断电保持功能的;
你想要的功能,可以用初始脉冲对S进行复位;这样每次都可以从头开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是有断电保持功能的;
你想要的功能,可以用初始脉冲对S进行复位;这样每次都可以从头开始了;
说得有道理。

网友E:
S是有断电保持功能的;
你想要的功能,可以用初始脉冲对S进行复位;这样每次都可以从头开始了;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F:
楼主意思是,按X0启动,按X1暂停吧?

楼主:
S是有断电保持功能的;
你想要的功能,可以用初始脉冲对S进行复位;这样每次都可以从头开始了;
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写了几次都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S是有断电保持功能的;
你想要的功能,可以用初始脉冲对S进行复位;这样每次都可以从头开始了;

试过N次了,用初始脉冲对S21复位,换了多少个位置还是不行啊,每次都是运行到s21时按"X1"从s21中断,按"X0"还是从s21开始。

网友G:
当然是这样了,你用的只是初始脉冲,只在程序开始才有作用。你是意思是按X1暂停,再按X0又从S20开始的吗?那么用X1对其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H:
用初始脉冲对S进行复位;这样每次都可以从头开始了;

网友I:
大家其实都讲得很明白了;但楼主藐视还没听懂?
用初始脉冲对S进行复位;这样每次都可以从头开始了
LD M8002
ZRST S20 S30

网友F:
貌似按x1要复位S,按x0时要有一个脉冲置位s0.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这个问题今天终于解决了。方法是加了两条语句:
ld x0
set s0
ld x1
zrst s20 s30

网友J:
要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