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8):
请教各位专家,我这里有一套变频器配置:400KW 6ES70变频器两台,电机两台 250KW/台,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通过硬连接(减速机)连接到负载上,其中一台电机带编码器,两台变频器设为主从控制,主机 P100=4   P587=0,从机P100=3    P587=1,两台变频器之间通过光纤通信,由主变频器通过光纤向从机传送主机的K153转矩信号。此系统是用在斜坡拉料上。
      此系统在启动时,两台电机有倒转现象,主机倒转的程度轻,从机程度重。现在想解决此问题,不知道各位专家能否不吝赐教
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网友A:
看看主的速度调节器,放大倍是多少呀?超过10就不太好。另外这个系统以前有这毛病吗?还是调试时发生的?

楼主:
我这里主变频器P235是16,请教版主,为什么超过10就不太好。这个问题是调试时发生的,起初是为了调同步,同步调的差不多了,发现此问题。

网友B:
看P611和P616设置是多少?

网友C: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P611设置是的100%,P616参数主机设0.6%,从机设0.5%.p611的值设到110%以后,从机因为是无编码器,它能让抱闸正常控制打开,主机设到110%以后,抱闸无动作,不打开。像是有限制一样,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A:
看看,言中了吧。放大倍数高,就会在启动时转速打抖,甚至反向。把放大倍数降到10以下,情况就会好了。

调试嘛,要照顾全转速范围才行,把高速段调好了,也许低速段就要出问题。这种情况,最好是采用6SE70的速度调节器“自适应”功能。也就是速度调节器的放大倍数是可变的,转速低放大倍数就低,转速高,放大倍数就高,这样可以把高低速全范围兼顾。这就是6SE70的亮点所在。

楼主:
主的变频器是带零通道的编码器,P235为16,P240为88,这是做优化时的数据,对它没作改变。从的P235为6, P240为100(优化时是221).
它反转都是在抱闸刚打开一点点时才反转,等抱闸完全打开后,就开始正转了

网友A:
哦,是抱闸控制的问题。抱闸打开的时机选择。为什么要用到抱闸控制?这个有点讨厌。主从电机的负载有反向力矩?如果是,抱闸打开早了。

楼主(2012-06-03):
我能不能让带编码器的主机的P235,P236,P240设置的跟不带编码器的从机P235,P236,P240一样?当前主机的:P235=16,P236=10,P240=88;从机的P235=6,P236=6,P24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