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8):
最近在搞一个验布机,收放卷使用的都是正弦变频器 EM303A,验布机正转时运行良好,但是反转时,布料会出现褶皱情况,如图所示,请问如何解决这个张力控制问题?只通过设置正弦变频器 EM303A或采用其他变频器?

网友A:
反转时收卷棍简单的可以外加机械刹车保持一定的张力就可以了

网友B:
收放辊直径一样大吗?褶皱是一翻转就产生还是过一会产生或者是没反转以前产生?
反转以前产生那需要变频器停机直流制动功能。
反转就产生,是加减速时间不一致造成的。
过一会产生是你转速比例不对

网友C:
反转时,让放卷辊速度调节器反向饱和,且转矩设定值不变;收卷辊仅速度反向,绝对值不变。

楼主:
谢谢大侠们,我还是没有搞定,在反转启动时就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