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9):
cnc卧式车床的空运行及功能检验方法有哪些
  通常对于最大车削直径200~1000 mm,最大车削长度至 5000 mm的cnc卧式车保险型式通常按以下的要求进行空运行和功能检验。
  1、手动功能检验:
  用按键、开关或人工操纵对机保险进行功能试验,试验其动作的灵活性、平稳性和可靠性。
  (1)、任选一种主轴转速和动力刀具主轴转速,启动主轴和动力刀架机构进行正转、反转、停止(包括制动)的连续试验,连续操作不少于7次。
  (2)、主轴和动力刀具主轴做低、中、高转速变换试验,转速的指令值与显示值(或实测值)之差不得大于5%。
  (3)、任选一种进给量,将启动进给和停止动作连续操纵,在Z轴、 X轴、C'轴的全部行程上做工作进给和快速进给试验, Z轴、X轴快速行程应大于1/2全行程。正、反方向连续操作不少于7次。并测量快速进给速度及加、减速特性。测试伺服电机电流的波动,其允许差值由制造厂规定。
  (4)、在Z轴、X轴、C'轴的全部行程上,做低、中、高进给量变换检验。
  (5)、用手摇脉冲发生器或单步移动溜板、滑板、C'轴的进给检验。
  (6)、用手动或机动使尾座和尾座主轴在其全部行程上作移动检验。
  (7)、有锁紧机构的运动部件,在其全部行程的任意位置上作锁紧试验,倾斜和垂直导轨的滑板,切断动力后不应下落。
  (8)、回转刀架进行各种转位夹紧检验。
  (9)、液压、润滑、冷却系统做密封、润滑、冷却性能试验,要求调整方便、动作灵活、润滑良好、冷却充分,各系统不得渗漏。
  (10)、排屑、运屑装置检验。
  (11)、有自动装夹换刀机构的机保险,应进行自动装夹换刀检验。
  (12)、有分度定位机构的C'轴应进行分度定位检验。
  (13)、数字控制装置的各种指示灯、程序读入装置、通风系统等功能检验。
  (14)、卡盘的夹紧、松开,检验其灵活性及可靠性。
  (15)、机保险的安全、保险、防护装置功能检验;
  (16)、在主轴最高转数下,测量制动时间,取7次平均值;
  (17)、自动监测、自动对刀、自动测量、自动上下料装置等辅助功能检验;
  (18)、液压润滑、冷却系统做密封、润滑、冷却性能检验,要求操作方便、动作灵活、润滑良好、冷却充分、各系统无渗漏。
  2、控制功能验收
  用CNC控制指令进行机床的功能检验,检验其动作的灵活性和功能可靠性。
  (1)、主轴进行正转、反转、停止及变换主轴转速检验(无级变速机构做低、中、高速检验;有级变速机构做各级转速检验);
  (2)、进给机构做低、中、高进给量及快速进给变换检验;
  (3)、C'轴、X轴和Z轴联动检验;
  (4)、回转刀架进行各种转位夹紧试验,选定一个工位测定相邻刀位和回转1800的转位时间,连续7次,取其平均值;
  (5)、试验进给坐标的超程、手动数据输人、坐标位置显示、回基准点、程序序号指示和检索、程序停、程序结束、程序消除、单步进给、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直线切削循环、锥度切削循环、螺纹切削循环、圆弧切削循环、刀具位置补偿、螺距补偿、间隙插补及其他说明书规定的面板及程序功能的可靠性和动作的灵活性;
  3、温升检验
  测量主轴高速和中速空运转时主轴轴承、润滑油和其他主要热源的温升及其变化规律。检验应连续运转180分钟。为保证机床在冷态下开始试验,试验前16 小时内不得工作。试验不得中途停车。试验前应检查润滑油的数量和牌号,并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温度测量应在主轴轴承(前、中、后)处及主轴箱体,电机壳和液压油箱等产生热量的地方。
  主轴连续运转,每隔15分钟测量一次。最后用被测部位温度值绘成时间-温升曲线图,以连续运转180分钟的温升值作为考核数据。
时间-温升曲线图
  在实际的检验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温度测点应选择尽量靠近被测部件的位置。主轴轴承温度应以测温工艺孔为测点。在无测温工艺孔的机床上,可在主轴前、后法兰盘的紧固螺钉孔内装热电偶,螺孔内灌注润滑脂,孔口用橡皮泥或胶布封住;
  (2)、室温测点应设在机床中心高处离机床 500mm的任意空间位置,油箱测温点应尽量靠近吸油口的地方。 [ 下一篇:数控车床最全指令字符、G代码、M代码、F、S、T一览表上一篇:cnc车床的四工位钻夹头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