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9):
scara机器人的最后两轴Z和R轴的结构多采用何种结构,我初步了解的是滚珠花键,但滚珠花键是直线运动,怎么能实现R轴的转动呢。

网友A:
这个目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滚珠花键加两电机,有一个电机旋转会产生类似丝杠螺母运动,变旋转为直线,此时花键起类似导轨作用,两个电机同时旋转,由于耦合作用会只产生旋转运动。这样就形成了所需要的两个运动。
另一种形式是采用直驱电机,省去了花键轴,结构更简单,是目前新的一种形式。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