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9):
我见过吸塑机,吸塑机就是用PLC控制温度,热电偶只有一个,电炉有70个电炉,用触摸屏控制每一个电炉的温度,因为每一个电炉的温度设定值都不一样,有谁能帮帮我

网友A:
热电偶只有一个,那其它地方的温度如何测?

网友B:
确认你看清楚了,PLC是配置了哪些模块?

网友C:
确认你看清楚了,PLC是配置了哪些模块?楼主是开玩笑的吧?

网友D:
真想学习一下这种控制方式~楼主能否发个简单的原理图上来~!~

网友E:
楼主玩笑开打了吧!

网友F:
PLC做温度控制,一般必须的,加温度模块,

网友G:
需要增加相对应的温度模块。

网友H:
只用一个热电偶测70个炉的温度?你走眼了吧

网友I:
我们的吸塑机比较小,有64个加热块,每块一个加热器和一个感温线,一个电流表,没有PLC

网友J:
不复杂的控制完全不需要PLC去完成

网友F:
有可能温度是单独控制的,现在有很多单独的温度控制小模块,分开单独安装的,不同PLC的通讯和控制关系,楼主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K:
楼主看到的肯定是高手编的,用一个热电偶来控制70个电炉的温度,还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哎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只用一个热电偶测70个炉的温度?你走眼了吧

网友M:
楼主没有搞清楚,还是搞清楚再来问吧!

网友G:
楼主可能是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N:
每个炉至少一个热电偶啊,不然PLC什么知道那里的温度?PLC后面还有很多温控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