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9):
各位大侠,我用电脑上GX Deveploer编程软件通过环网交换机连接三菱FX3U系列PLC,但为什么有一台连上,但用同样地配置用另一台就连不上,并且在同一个环网里。????非常感谢

网友A:
整个硬件什么配置?设置了哪些东西?

网友B:
你自己重新再检查一下设置吧!应当说是设置错误了!

网友B:
FX3U的的确有连接不稳定的问题:但是你说连不上的话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没有,我到现在只是遇到有时掉线的情况。检查一下路径是否正确、硬件是否断路、还有就是通信口是否已经被占用,说得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