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9):
如标题!求赐教!

网友A:
绝缘性能受影响 降低 其他的楼下补充

网友B:
如果只有几百米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C:
把电机放到真空里或者放到纯水里,除开阻力,那个更热。

网友D:
海拔高了以后,电机的散热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楼下继续!

网友E:
俗话说:有压力,才有动力。这个来解释楼主的问题再恰当不过了。

高原气候,空气稀薄气压低,电机作为动力源输出和人一样,有劲使不上的。平原环境气压高,所以有劲也使出来了。其他条件相同时,气压低的比气压高的动力输出要低。所以。一般动力源(包括电机、内燃机等)在海拔1000m以上要降容使用。这是通常的规定。

网友F:
拔1000m以上要降容使用

网友G:
绝缘降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气压低的话,低压空气更容易导致放电,也就是等效绝缘等级降低了;
2、气压低的话,气体密度降低,等效与散热介质更少,也就是带走的热量更少,肯定需要注意电机的散热,必要时增加强制冷却;
3、气压低的话,轴承等的油脂更加容易挥发导致失去润滑性能,需要采用适合高度等级的润滑脂并且检查频次加大;
注意上述几点,高原地区应用电机无任何问题

专业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

网友J:
看看,学习一下,只是觉得和变频器一样,要降容使用。

网友K:
肯定是有影响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不是太清楚

网友L:
海拔越高,电机的温升就会越大,输出功率就会相应减小。

网友M:
看看火车从杭州开往青藏的过程就行了。。。

网友N:
电机在平原和在高原,实质的差别是气压的高低不同。在平原气压高,在高原气压低。为什么在高原气压低了电机出力少呢?这主要是因为气压低了以后,电机发出的热被风扇带走的热量减少的原故。基于风扇产生的压力高时,带走的热量多。那么根据风扇产生的压力公式,知道:
P=Kρgn2d2
其中K为系数,可以看成定值。 ρ为空气的密度 g 常数,也是定值, n风扇转速,随气压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当气压低时,风扇产生的压力就低。带走电机产生的热就少。相对于平原来说电机发出的热量被带走的少了一些,因此温升就会高些。

网友O:
关于你的问题
这个不是很懂,ups电源山特ups方面比较懂,谁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