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ASCPU故障

楼主(2012-01-09):
求援:液化气船货物控制系统:故障现象:系统工作不正常,A2ASCPU的ERROR(故障灯)红灯常亮、运行灯(RUN)闪烁,,Cpu的故障代码31。关机后再开机又正常。
系统所使用的三菱plc组件型号:
A1S61PEV
A2ASCPU
A1S J71UC24-R4
A1SX80
A1SX80
A1SX80
A1SX80
A1SY10EU
A1SY10EU
A1SD62E
A1S64AD
A1S64AD
A1S64AD
QQ:741594861,

网友A:
先量一下电池A6BAT电压是不是正常;

楼主:
电池;cpu(A2ASCPU)
已更换

楼主:
电池;cpu(A2ASCPU)已更换,但是偶尔开机仍然出现故障。(A2ASCPU的ERROR(故障灯)红灯常亮、运行灯(RUN)闪烁,,Cpu的故障代码31。关机后再开机又正常。)。求援

网友A:
可能与上面的特殊模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