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12-01-09):
当 异步电动机和直流电机被负荷 拖着飞快转时会不会输出电压?

网友A:
会的,根据转速的不同,输出的电压也会不同。

网友B:
就是使用这个原理可以实现再生制动。

网友C:
应该是有,不过电压会很低

网友D:
有,不过电压会很低,剩磁电压。

网友E:
顶,等待高手!

楼主:
大虾帮帮忙?

网友F:
如果电机不带电,就没有电压。如果电机在运行中带电,此时电机发电。会输出电压。

网友G:
电机带电输出多大电压,应该很小,这个还不知道……

网友H:
没有励磁,应该不会输出很大电压

网友I:
你可拿万用表量量.有剩磁有切割磁场就应该有电压吧.

网友J:
应该会有很小的电压的,如果转子是永磁的就会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