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0):
1、CT变频器有个什么检测保护电路  致使它必须整机装上才能试机  板子拆下来给它单独加530V直流电开不起来
2、有许多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是在开关电源上的   例如有就的在+5伏的一侧,这种电压检测它检测的是开关变压器输出侧的电压来反应直流母线电压的高低。我的疑问就是旁边的+5V它受稳压电路的控制,振荡芯片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时间  +5V那一侧的变压器线圈电压应该受到了稳压电路的作用应该电压也是比较稳定的雅   这样电压检测电路怎么能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的高低变化呢?

网友A:
论坛中有这篇帖子:直流电压检测电路的一个问号?
我的博客中也有这篇文章,好多人有这个疑惑啊。哈哈。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变频器有哪些检测保护电路,必须屏蔽其信号,才能开机?
温度检测电路、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检测电路、OC信号检测电路,有些还须屏蔽输入电压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