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0):
有台伦茨的伺服控制器,9325的,现在我想给他加电源,看看能不能通过CAN总线与PLC通讯, 想请问下,我现在没有380V的电源,能不能接220的呢,我不需要他动作或者输出,只是想看看通讯行不行? 直流可以嘛?

网友A:
93系列有外部24V,39和59。我们灌程序就用这个,和can线。

楼主:
哦,翻看了下说明书。谢谢啊
确实是59为正,39为地。
那就是说,加DC24V后,只要我通讯上了,就可以修改参数了。是吗?

楼主:
恩,还有个问题。说明书上要求电源24V时外部电阻至少为480欧。
这个是必需的吗?还是我直接接24V开关电源,但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小于50ma就可以了。

网友B:
学习了,CAN总线与485总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啊,直观感觉就是速度比较快,呵呵

网友C:
欧系的变频器,一般都是独立的控制电源供电。这样的好处是,主电路在没上电的情况下,控制电源就率先带电,防止主电路上电瞬间的无动作。

网友D:
终于遇到伦茨了

楼主:
另外,伦茨的技术人员说可以直接上AC220V的点,变频不动作会报警,不过可以调试参数

网友A:
直接用24V开关电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