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0):
里面是接三相电U,V,W上面有的是接1对,有的是接两对  有的是接3对。具体什么代表什么接法,实现什么不同功能?

网友A:
真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些什么,每个的接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关键是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

网友B:
二对的比较多,是星角接法用的。还有就是多转速用的

网友C:
上面就接135 出来接246      A1,A2是接触器线圈     别的上面NONC是辅助触点

网友D:
呵呵  还好吧 这个比plc简单多了

网友E:
根据控制对象决定接线。

网友F:
你是不是讲的有的接触器只用了一对,而另外两对空着,这样可能是一对就够用了,主要气开关作用。

网友G:
你是不是讲的有的接触器只用了一对,而另外两对空着,这样可能是一对就够用了。

网友H:
不知所云?最好把图片贴上去

网友I:
根据实际需要接线

网友J:
神马人在干神马事啊

楼主:
主要就是想问下各个不同接法 之间的区别 和作用。。具体实现什么功能,谢谢 各位的回答。。
搜来的答案,可能是自己理解这块还不是很到位。也刚刚实际接触这一块没多久,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原理和具体接法。
主接点一般是常开接点,而辅助接点常有两对常开接点和常闭接点,小型的接触器也经常作为中间继电器配合主电路使用。

网友A:
看来没有具体的例子对比说明你是很难明白的。

网友K(2012-02-24):
请教一下: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可以接直流电源吗?求高手指点

楼主:
具体交流接触器的各种接法,本人已经清楚了。。具体就是三个主触点接交流三相。。一个线圈接下。。另外可能模糊的就是两个常开两个常闭。具体为什么有的单接常闭或是单接常开或是有的接了两个常开两个常闭。。这都跟具体的电路接法有关。具体看下电工线路就可以了解。。。所以也就出现了有的交流接触的不同接法不同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