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0):
各位大虾:

   本人新手,今日读取PLC程序时遇到一问题:

   读取PLC中程序 参数 软元件内存时在软件内存读取到48%时弹出对话框(说什么内存超出限制.......  由于中文版

   GX-D装在繁体版XP上有些显示乱码)。

    PLC运行时需要和人机界面通讯,软元件内存中的数据需要用上吧?

      请问可有遇见这种提示的朋友?

楼主:
这个和COM口有关系吗??
连接时COM口是Com11  软件是GX_D 8.86

网友A: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读的时候电缆松了,或是,PLC在写程式的时候,别人做了设置。

楼主:
电缆确定不会因送动所致,我在两台同样机器上都试过!

网友B:
只有写的时候应为没有设置好能够出现这种情况,读的时候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C:
重起电脑看看可否?

网友D:
写入时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设置的原因;
读的时候出现,一般是软件或电缆的原因;

网友E:
在读取程序时选择,软元件内存会出现这个提示,算是正常的

网友F:
最好也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读取程序时选择,软元件内存会出现这个提示,算是正常的

就是版主这样子的!
那么说这个程序中的所有数据都是读出来啦?
包含软元件内存中的数据也是完整的》??

网友G(2013-09-24):
没关系的按确定继续好了,可以读出程序的

网友H:
这不就是设置软件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