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0):
空调的室内风机有六根引线,一根接地,两根接电容,剩下三根引线标的是高,中,低,三种速度。我想请问一下,是如何调速的?还有空调用到的电机都是单相异步电动机吗?对于一个已经制造出来的单相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问题有点多,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A:
单相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这个好办,至于别的,呵呵我也不懂,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很多都顾不上去研究了

网友B:
改变绕组抽头调速的.我见到的都是220v的.电机上有电路图改变方向你可试试.

网友C:
现在的电风扇就是用抽头来调速的。

楼主:
那是如何调速的,有哪位高手给讲一下,谢谢了。

网友D:
楼上正解,单相电机正反转换电容的端头

网友E:
你画个图传上来别人跟你说你就容易明白,电器这个活有的时候没看到实物讲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风机电源线应该是:高中低任接一根,电容两端任接一根,这就是两根电源线了!
调速就是改变高中低这个线;改变方向就是改换电容接头的2端!
三速风机,以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