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0):
“高压熔体应按配电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2倍选取”规定在哪里?资料上说按有关规定。倒底是哪个规定呢?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吧,一般熔断器的选择是根据被保护的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来计算,同样还要看变压器的实际负载的大小,如果变压器的实际利用率不高,熔断器选择的过大,一样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吧,一般熔断器的选择是根据被保护的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来计算,同样还要看变压器的实际负载的大小,如果变压器的实际利用率不高,熔断器选择的过大,一样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你说得很对。确实如此,规定是有,但是没有具体的数值。

楼主:
GB/T 15166.6-2008 高压交流熔断器第6部分:用于变压器回路的高压熔断器的熔断 件选用导则
这个规则应该是讲这个问题的。可惜的是没有具体的数值。

网友B:
没有注意过具体的规定。
按简单的理解,按1.5-2倍选取,大概是考虑了变压器的过载能力、不影响正常的使用,在故障时保护线路。
我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主要是顶个帖子,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