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0):
我所在公司新买一台柴油发电机,标明额定功率100KW,额定电流180A,怎么算出来的呀?400V,功率因数0.8,100KW,怎么算都有超过300A的电流呀,咋会是180A呢?

网友A:
电机铭牌
额定容量不一般,发电机是指供给端,电动机却是轴上边。
额定电压上下翻,发电机是指预运转,电动机却是正常干。
额定电流跑得欢,发电机是指输出端,电动机是指输入端。
额定转速条件看,电压,电流额定拴,额定功率也不能瞒。
温升不能放一边,工作温度让心胆颤,再不能超过等级关。
这是我曾经写过的。发电机功率是说的输入端,电流说的是输出端。
所以电流是在输入乘上效率后的
如果电流小,那就是效率低。
现在厂家都愿意说大功率,但是实际就是虚标功率。效率太低有什么用?

网友B:
通俗易懂、谢谢分享。

网友C:
I = P / (√3 Ucos φ )

即电流 = 功率(瓦) / (√3 *400(伏) * 0.8) .

简算公式为:I(A)= 机组额定功率(KW)* 1.8

楼主:
谢谢师傅们了,已下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