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0):
小弟有一个电源模块,一个314-1AE02的cpu现在要和电脑连接上 ,具体该怎么设置。
我用的是USB转232的Z-TEK接口  驱动已经装了。
我想知道这个CPU是不是MPI通讯协议(它只有一个接口),在STEP7里该怎么设置PC/PG,请知道的工程师们帮帮我。

网友A:
你可以看看PLC用户手册,PC/PG的设置方法里面都有。

网友B:
MPI协议,并非RS232,你需要编程电缆。

网友C:
你需要PC-MPI或USB-MPI电缆;

网友D:
没有编程电缆 和电脑是不能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