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请教师傅们:
SANYO DENKI 伺服系统单做速度控制时如何接线和设置?
A电机型号:P50B08100HXS9G
驱动器型号:QS1A03AA
B电机型号:P50B08100HXS9G
驱动器型号:RS1A06AA
谢谢了.
说明书看了老半天,看得晕头转向还是没搞出来!

网友A:
手册上没有速度模式的接线图?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中都会有这说明的

楼主:
Enable the function when general purpose input CONT6 is ON
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able the function when general purpose input CONT6 is ON
这句话什么意思?
CONT6是使能开关

网友C:
英文说明书惹的祸啊,要买国外的产品  至少也要搞本中文手册嘛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做工控的心要很细很细!要很有耐心!

网友B:
什么问题楼主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