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回答是肯定的  能
因为我们的交流电源是90~265V的开关电源,整流滤波后对应直流是126~375V,直流220V在这个范围内,所以,可以使用

网友A:
顶一下楼主的帖子。
现在装置的电源,多是开关电源了,如果是交流电源直接整流后再行降压,则也可以使用直流电接入。
若是以前通过变压器降压后再整流的,就不能使用直流接入。

网友B:
哥们够狠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腾控的PLC我曾经大卸八块检查过:内部是宽范围开关电源,我用110V的直流电都可以驱动,比220交流整流的直流电再高的我就没有测试了

强……

网友D(2012-02-10):
126~375V,这个范围还是挺宽的,比较适合国内的电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