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STC161模块遇到的问题:

1 如何使用触摸屏(或者工控机)更改的参数(比如报警继电器的限值、量程等)掉电后保留

2 模块默认的量程是2000的,如果我需要4-20毫安对应0-300量程,该如何设置?我曾经将量程改为300,但是带来新问题:指示断线的继电器不能指示断线;低端不灵敏。(比如输入已经小于4毫安了,但是模块采集数据不归零)

3 上次返修的模块就是用电脑更改偏置值(400)后,重新上电后,该值又恢复为一个错误值。

4 能否给我一方法(比如更改某些设置),让我把D11、D12继电器像D09、D10一样利用起来?

答复:
1 直接设置保持寄存器,修改后停留30秒,就可以保存数据了。
2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是软件的BUG
3  修改后停留30秒
4  相关的保持寄存器的第 10位,第11位置1 即可
详细要看产品说明书

网友A(2012-02-10):
这个是软件的BUG问题,注意检查就行了,没什么

网友B(2020-01-09):
答复:
1 直接设置保持寄存器,修改后停留30秒,就可以保存数据了。
2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是软件的BUG
3  修改后停留30秒
4  相关的保持寄存器的第 10位,第11位置1 即可
详细要看产品说明书